关于IDE对地阻值

楼主(2009-07-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台富士通S2020机器。故障是:硬盘时认时不认,硬盘就是认了,也是在起动过程中经常掉电,是硬盘掉电。现在IDE的对地阻值除了32脚都正常,32脚正常应该是无穷大,可是现在它有阻值啊。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是南桥虚焊所致吗?32脚是不是IO片选信号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线坏了啊?很多富士通的硬盘都用专门硬盘线的,不知道这款机型有没有硬盘线。

网友:
硬盘掉电应该是电源线问题,32脚正常的,时认时不认IDE线没问题的话,SB虚焊

网友:
有硬盘线。但不是线的问题。我换过线,也监测过硬盘供电,线路这一段是正常的。硬盘供电在掉电时会由5V变成2。5V。
32脚的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