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开关电源管型号及代换

楼主(2009-07-30):
联想L17AB不开机
检查保险烧,桥堆烧,主滤波鼓,换掉。
这个开关管也穿了
但不知道型号
大侠们给看看
型号是什么
可以用常用的什么管子代?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NPN型号的三极管,找个"60"打头的NPN的三极管换之就行了.

网友:
刚查了下
P9NK60ZFP是600V  9A  N沟道的,能代换的有K2761  K2645  9N70  ,FS7KM18,10N70     FS10SM-16A ,2SK1940等都可以换
明天找个安上看看

网友:
呵呵!2楼的朋友严重错误,此乃一颗N沟的场管,并非NPN的三极管,建议楼主用 K2645  的,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楼主要查彻底了,看看其他零件有没有问题,一切OK了才可以通电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
保险烧,桥堆烧,主滤波坏
P9NK60ZFP场管穿
电源管理块6841DZ坏
全部换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