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 换了电容一样不行.来看看

楼主(2009-07-30):
7300lE 换了电容一样不行.这电容换上去没问题吧?一样是1500UF 6.3V的
问题

网友:
ERROR: Start location (0) greater than end location (0).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unning mats. See output file for details.

网友:
换上去没问题的,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网友:
现在还是花屏么?MATS不能用换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就响.开不了机.已经弄好两张.还有N张.

网友:
换法没问题..其他站都可以了

网友:
这种显卡电容LZ要注意正负级,不一定象普通电解电容一样,有点的一端为负,还是用表量一下以确定。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你都发一个贴子了怎么还在发?在这样就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