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开机报错 按ESC可以跳过,寻求解决之道

楼主(2009-07-30):
IBM T23开机报错 按ESC可以跳过,寻求解决之道
开机就提示如图提示, 非得按ESC 才能跳过进入系统 ,请问这个是哪方面的问题,要如果处理。
谢谢了
开机报错

网友:
IBM T23开机报错 按ESC可以跳过
用编辑器刷下"24"打头的码片.

网友:
注体要如何做? "24"打头的码片是指哪个芯片? 手头没有编程器有没有最好的办法?

网友:
刷!
应该是PCI设备报错

网友:
你先拨掉PCI槽上的配件试试,如果没有报错你就把PCI槽清理一下或把无线网卡(猫)的金手指擦干净试试,我碰到过。

网友:
IBM的机器要是换过别的硬件也会报错,不知这个IBM是不是换过哪些部件了

网友:
没换过,只是有一个光驱换过,BLOS电池换过,换的是台示机上面的电池,但当时换上去时,没报错,很好用的,后来碌碌续续出现 FAN报错,给风扇加了油 ,问题处理,再后来,过了几天就出现上面报错。

网友:
换到时没换过什么, 原来的光驱坏了就换了一个, 风扇加过油。 没动过其它的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PCI接口芯片或你在接口上插上了什么东西,先拆了看看,应该是那问题的。

网友:
今天刚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富士通的。报错信息很清楚了,第一个插槽上的pci设备有问题。拔下来都不报错。我这个用酒精擦了擦就解决了……

网友:
多为南桥空焊

网友:
先拔掉MINI PCI设备,可能是没插好的原因,排除法
进入CMOS设置,里面找找好像有个PCI IRQ,把下面的值全部都改成AUTO
LZ试试,给出个结果哦

网友:
我把主板取下来,用刷子清了一下灰, 撒件试机好像没报错了。 后来主板发出去卖给别人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0175工具刷一下就好。

网友:
刷PCI设备金手指,不行就直接短接打印口那四组线得了。。

网友:
换原装光驱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了要么坏了我推过个宏基的南桥就是会报这样的错误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是PC BUS芯片裂焊引起的

网友:
更换南桥即可,上次我这边一台R61I的吹了南桥后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换了一个就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