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焊电容时孔里的锡吸不出来

楼主(2009-07-30):
我是新手,拆电容时吸锡器不能把孔里的锡吸不出来,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
多练习..  电烙铁与吸锡器成90度..

网友:
根本就不用吸出来,反而要上电容时在反面上焊锡丝,用烙铁加热后用电容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怎么会用吸锡器!

网友:
1、用针扎过去
2、用管针套过去
3、用电烙铁直接加热两个脚,用刀头的尖端对着孔掏一下。
4、用风枪直接把两脚焊锡融化,拿出电容后用风枪凑近小孔直接对着一下。
以上四种我都用,手上拿什么工具就用那种。

网友:
就是感风枪搞方便,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二楼的师傅,加焊的时候上锡在反面,电容在正面,不太好把电容的两个脚对准口吧?

网友:
如果是边上锡融化的一瞬间轻轻敲一下也可以

网友:
也里的锡也能敲掉吗?试试

网友:
用针扎过去

网友:
哎,这个是老话了。第一遍还有点意思,N多遍以后就像一杯茶被冲了N次水,还在冲,怎么就不看看以前的帖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针扎最好了,我觉得

网友:
风枪吹 然后吸锡器一用就OK  干净的很

网友:
我是新手,每次遇到这样都要搞很久才能搞手

网友:
我折腾二天了.没弄好这个孔里的锡,在研究下大家的办法.

网友:
如果用烙铁是在搞不定的话。可以这样。首先把板子翻过来,用风枪调好温度和风速对准电容的引脚均匀吹,同时用镊子夹住电容往下拔。等到孔里的锡化了电容也就出来了。这时孔里的残锡可以用尖烙铁对准电容引脚的孔点,同时用吸锡枪对准孔的另一面吸,这样残锡就出来了。

网友:
是有点不好做,但多练就会找到技巧了

网友:
去买一套空心针才2快钱
拆那些穿孔的元件时在反面一边加热一边把空心从引脚上旋转着扎下去再一直继续旋转但是不要加热了等焊锡凝固了在去下针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元件用手拔下了在用带点的针在不加热的情况下插到你刚拔掉的元件孔里钻一钻
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元件的引脚插上了在用烙铁加热就OK了!!
如果你是给以前就用焊锡堵的空里装元件就先给孔一边加热一边用带点的那个针望里扎扎穿后停止加热不停的旋转针针等焊锡凝固了去下针就可以装元件了!!!

高手有不对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针的都是低手!

网友:
用针不慎会伤到孔的,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针插。

网友(2009-08-29):
拆完了后用针 和罗贴加热 然后能通孔·~·
然后就是放件 焊接 ·

网友:
你不会,可以学嘛,到电脑城里,有修主板的师傅,你看着别人怎么修的,你下次也可以学着做。这似乎不是问题,可以用烙铁加热,再用针穿,也可以用吸锡器,熟能生巧,不见得什么方法是永恒的,只是用着方便就行了。记得偷师!

网友:
板子立起来固定好,背面用烙铁尖头的,插进焊空里,别插实有点缝隙保证透气,正面用吸锡枪一吸就好,很干净,如果烙铁温度不够,可以找个助手,辅助加热!

网友:
理解人家新手,能帮就帮啊

网友:
小心别把焊盘 捅掉

网友:
我都是用吸锡棒从反面吸的
电烙铁从正面加热 吸锡棒从反面吸 最多两次就通了

网友:
我都是用嘴吹的,
先用烙铁把锡溶化,然后快速用嘴一吹,ok

网友:
楼上的当心烫到嘴 呵呵

网友:
我喜欢用牙签,哈哈

网友:
我用的不锈钢针,边加热边轻捅,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就这两天才开始实操的...我就是在主板背面.用黄花40W外热式的烙铁沾点锡对着两个电容脚.焊一下就取出来了.孔的锡我都没吸出来.直接拿新电容.插上去烙铁在背面靠孔下面一点点点(自个把握)!.加热锡.一边一下.电容就到位了.而且还好看!!.
不知道孔里的锡没吸出来有啥影响不?

网友:
换电容不用通孔的啊,小心把焊盘搞坏了哦。

网友:
偶是新手,但我也觉得用针感到差点儿。只要把突出的焊点(反面)稍为再焊平一点。然后大约量一量脚的点位基本上对应的脚的点位,加热加锡到孔中。把脚对应插入,再补上锡。

网友:
买把吸锡枪啦老兄,好使又不贵!!!

网友:
用针管的头就可以了,很好用,不用花钱一举两得。
哈哈

网友(2009-10-08):
我是低手我用针!

网友:
我是嘴里含一根长吸管,烙铁加热焊点后,吹一下

网友:
其实就用针统一下 电容脚那边 用烙铁加热就可以了 烙铁的温度最好调高点点
熟悉了之后 就不用针了 直接把电容剪脚好长度然后对好宽度 用烙铁在另外一边加热 直接把电容统过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