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

楼主(2009-07-30):
一台老联想液晶显示器.用一会 会自动跳成黑屏.过个几秒又好了.  然后个几分针再跳.   什么问题啊..高压板换过了

网友:
换灯管试下.

网友:
高压板,灯管,MCU,甚至电源都会造成以上的故障,所以你最好把机器品牌和型号都要报上来,

网友:
如果是15寸的,就直接写MCU吧

网友:
单灯,双灯?只接一根试试。

网友:
如果是15寸的就直接刷MCU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