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重启

楼主(2009-07-30):
今又遇 一疑难杂症。 一主机能开机进XP。 然后他随机来个重启,无任何提示的(就像按了Rest键)。 有时候1小时来一次,有时几分钟一次。怀疑Rest键有漏电,就拔了此接口,故障依旧。 换了电源,内存,最后连硬盘也给他换了,(系统也重装过)还是如此。 相信是主板出了问题勒。 可就是死活查不出问题所在点。郁闷啊!!!!

网友:
用最小系数法,只用CPU,主板,内存,试试看看还重启吗.
然后查CPU供电、南桥、I/O。

网友:
把键盘拨掉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和IO试试

网友:
发现此板是集成网卡的,但是拿到我手上的时候又插着一块独立网卡的。一测试集成网卡是没用的,所以人家换了个独立的。于是我就把集成网卡RTL8100C拆掉了。开机试机。。。10多分钟后故障又出现了。主板上真查不出什么毛病了。后来就把唯一没换过的CPU (赛扬2.1) 换成了C2.66.      开机至现在,有3天了 没重启过。。。故障可以说是解决了。走了太多的弯路啊!       请高手分析,难道是CPU接触不好? (换回C2.1又会重启)

网友:
可能是CPU的复位针脚接触不好一起的

网友:
我的一块 华硕的~也不定时的重启 搞死人;额

网友:
CPU的复位针脚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