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一下安泰信 AT8205的参数

楼主(2009-07-30):
今天买了个8205的风枪手柄,准备用来做BGA台的上加热,温控部分用高性能的温度控制器来控制,有两个参数想知道一下,一个是热电偶的类型,一个是风机的电压,知道的大哥出来告诉一下。

网友:
又想做土炮,要找个代PID的温度表,还有热砖,加上固态继电器。工业用铂铑B型多,但贵。用K型吧,镍铬-镍硅热电偶,分度号为K

网友:
谢谢两位哦。电路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东西基本都全了。机械的正在筹备。发热砖我是用带热电偶的红外陶瓷板,240*60的4片。温控是一段斜坡的进口的温控,带485通信,自带软件。这个软件有profle的功能,却不能和温控通信,估计是被厂家屏蔽掉了,pdf文件是说支持这个型号的,问官方却说不支持。估计是厂家为了推销其他的profile产品,把这个功能屏蔽了。

网友:
比我的烧考机好多了 啥时候也去搞个高级货玩玩。。。。

网友:
你买的手柄多少钱呀!!???

网友(2009-08-30):
高手呀,制作成功放上基地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