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总结下我们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怀疑南北桥,和I/O

楼主(2009-07-30):
我修主板没多久,问题是解决了不少,说实在的其实要怎么样在什么情况下去准确的怀疑南北桥和I/O还是无法准确的有个总结,各位经验丰富的教教我好吗!
主板

网友:
修板理论你知道吧!我们就是按那修的,只是久了经验就多了 ,修起来就快一点。你就慢慢积累吗?急什么啊!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没什么速成的方法。

网友:
在复位灯常亮下,CPU,内存,桥,PCI AGP 电压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判断I/O坏(不是100%也80%)
3.3VSB电压偏底或无,1117(5VSB-3.3VSB)发烫(排除LAN,SB-AD线短路无穷大,为南桥坏!
VDDQ短路,或CPU核心电压过来的电路短路(上CPU就保护,不上没事)NB-AD线短路或无穷大,为北桥坏

网友:
菜鸟阶级
老兄我还不知道NB-AD线短路在哪里查呀,,还有SB-AD线是哪条,这个我们好象没讲哦,我是 在培训学校里学了两个月,这些还真的有点不太懂,大哥说清楚点行吗,谢谢

网友:
FSB假上查AD线的值,NB到SB的线啊,刮PCB查吧

网友:
还是去新手专区里多看看 真的长知识

网友:
好的,多谢各位指点,还真的得上新手去看看呢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 学习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