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能判断笔记本有短路现象?

楼主(2009-07-30):
今天接到一台IBMT30的笔记本,开机时电流在0.6A左右徘徊,待机时电流是1点几A,我不知道如何下手,于是就开始拆了,后来一个同学过来了,他看了一下说是有短路现象,后来确定北桥已经短路了,如何就跟客户说了声,但价格客户不满意,于是就装起来了,我是一个新手,很多东西都还不懂,希望师傅们多赐教,哪些情况能判断笔记本有短路现象?

网友:
朋友,我们修笔记本前,有个数字式笔记本供电电源表么,一般笔记本拆除电池板待机电压为0.03V为正常的.要是待机电压为0.8至1.6V为短路了.

网友:
O !
用阻值打不到?

网友:
我说的是看电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