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正常,运行ghost关机

楼主(2009-07-30):
本人新手,正在努力学习当中,我想问一下:今天收到一个845主板,能够进系统正常,运行ghost就关机,有懂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主板

网友:
bios放一下电

网友:
接硬盘了吧,看硬盘有问题不

网友:
运行GHOST时CPU发热很高,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的是,一是硬盘数据线有毛病,二是CPU风扇散热有问题,你查一下,不一定是主板故障!

网友:
CPU发热很高,有可能是散热问题.我们前天就修了台HP520就是这个问题了,已解决了,就是散热.

网友:
恩,GHOST时温度升高我也遇到过一例,用硅脂重新上一下即可解决,除非你风扇不行......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主板CPU供电电路电容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清除一下COMS
看下可以不?

网友:
解决了,是散热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