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9-07-30):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刚开机时是好看 .过一会就这样了.

网友:
是屏坏了,这个要修屏了,不过修复率不高

网友:
换一块屏吗,,,修复率好渺小。。。修好了,,也用不了多就了

网友:
换一块吧!修好后也只能用一两个月!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我见过多例 ,作为一般维修人员,一般无法维修。

网友:
是屏坏了,直接买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
屏坏了,修好也用不长,建议买台新的。

网友:
可以修屏电路。看屏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
修好也用不长

网友:
这个以看就是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