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开机问题触发时1.2,3,5,均跳变,1487发出制 ...
IBM T41 开机问题触发时1.2,3,5,均跳变,1487发出制止声,后断电,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30):
修一台IBMT41,开机不稳定,客诉,拆机后,开机听CPU盘的1487 ZHI ZHI 响,后断电,
无发现短路,没有图,开机前,3,5,1.2 均有,北桥无电压。
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好像T4系列的机器待机时电压有四个,分别是3V、5V、1.2V、1.8V四个电压,这样看来你待机电压少一个哟。

网友:
有1.8V ,在CPU下面的电感哪里!

网友: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说清楚?

网友:
lz查下,触发后2.5和1.25V的电路

网友:
触发后马上只 只 就断了,准备换MAX1845了 , 像你家的日管灯 亮 灭 亮灭 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