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s15c只用适配器开机,插上电池不加电,单用电池也不加电,还不充电

楼主(2009-07-30):
下午遇到一台sony vgn-fs15c的机器,只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插上电池不加电,只用电池也不加电,还不充电,检查1909的3脚ACIN在插上电源的时候只有0.47V,查资料应该有2点几V才对,把与其相连的两个电阻换了还是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也不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查,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ACIN不正常好像不会开机的   SONY的比较容易在1909外围坏小电阻  具体什么我也说不准  要是适配器正常用的话最好先换个电池排除一下 再查1909本身和外围

网友:
电池是正常的,手上没有1909我用8725代换的,可还是不行

网友:
电池是电池的啊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