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HAKKO焊咀的真伪

楼主(2009-07-30):
真正的白光是有内套的,当然假的也有,但材料不同。淘宝卖的真白光很多是没内套的。这是一代的白光头,二代是用激光刻在上面的。假的最多2块一个,批发价。

网友:
总感觉内热式的烙铁芯容易坏!

网友:
白光的发热芯就没这么容易坏。我的N454到现在还没问题。现在陶瓷里的发热芯都看得见啦。我想是不是寿命快到了。顺便问下LZ有N454头子吗??

网友:
有内套发热芯也插得进去?其他国产品牌焊台不用内套和头如果空隙太大是不是会导致发热功效低.
没见过白光的烙铁所以看希奇的问问.

网友:
真正原装白光的头和发热芯很难用坏的,我手上在用的,110v原装白光936,自己加了一个变压器接220v用。用了快8年了,白天一回到公司就开着他,除了不上班和下班关电之外,其余时间从不关电。没坏过,手柄也没想到松动。只换过一个刀型头,原来的头还是我手多搞断的,但也是用了有5年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