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这里的前辈

楼主(2009-07-30):
今天又收到一台这样的液晶,一开始拼命按开机键,机器通电了。关了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初步断定是开关的问题。可能是控制电路老化了吧,可以用其他型号的替换吗?朋友说的情况是,玩着玩着就嘿了,然后就这样了。这是老化,还是虚汗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再说

网友:
先检查一下按键有没有问题在,然后再检察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