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09-07-31):
东芝M18内存检测不过去,一条内存槽 地址线对地测有4条是475 ,有8条是485 ,这问题是排阻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另外一个槽 正常。

网友:
是怎么测的,你要跳开前面的排阻,有问题时再去掉后面的上拉排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上两根就不行,而且有时候一根也不行,等待解决

网友:
既然有一个正常,那不过内存就不是槽子的问题了吧

网友:
经测量 前后排阻阻值都对,这是没取排阻测的。另一槽地址线数值都一样,没偏差。只有这个槽地址线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