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跑87

楼主(2009-07-31):
今天修了一台IBMT41机器,开始是VCO不正常,修好后。测试卡跑87,之后刷了BIOS还是跑87,望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
IBMT41机器,开始是VCO不正常,修好后。测试卡跑87,之后刷了BIOS还是跑87
开机电流有没有1.2A或者1.3A左右呢,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按住显卡看看吧。这个机器显卡爱虚焊.

网友:
可能是安全芯片有问题,你换个安全芯片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