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对笔记本/液晶的12V/19V电源改为可调电源吗

楼主(2009-07-31):
有人试过对笔记本/液晶的12V/19V电源改为可调电源吗

这种电源就一组电源输出,比用ATX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简单很多

且体积也小.

网友:
改造会很简单吗?如果只是需要很小的电流,改稳压电路确实可以轻易做到。但要求有一定的电流输出和超出设计值太多的电压,这种适配器就难以担负重任了。atx电源体积大,输出端多,改起来余地更大。

网友:
可以改造,但电压调节范围不会太大,因为这种电源初级没有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变动太大就会影响初级控制集成电路的供电,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估计改起来比ATX电源容易些,因为只有一组输出。

网友:
以前好像看见过有改的 就是改变TL431的两边电阻

网友:
改过一个12v3a的给白光烙铁t12供电最低9v能工作。再低就停震了。不成功。

网友(2009-09-03):
改过一个12V的,直接加LM317.幅度不大,但对我需要是9。8V足够了,至今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