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有点奇怪的电源和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9-07-31):
主板加电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开机,无任何反应;
重新加电,开机,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再开机,还是无任何反应;
以为是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通电,开机,运转正常,但是点不亮显示器;

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看才发现,cpu供电部分,除了两个大电容鼓包,还有两个mos管有明细烧坏的痕迹,很显然,主板烧了,但不知道是电源不好才烧了主板,还是主板先坏(杂牌865PE主板)后连累了电源?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以为那个电源是坏的。

奇怪的是,刚才换下来的以为坏了的电源,拿到别的机器上一试,居然是好的,运转正常,请教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电源没坏,那为什么在那个主板上试没反应?如果是电路保护,为什么那个主板换了别的电源又可以运转?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产生电路保护的是电源还是主板?(我是小白,别笑话我)

网友:
原来的电源不是很好,当然主板也是有点问题,如电容鼓了,换电容吧。

网友:
你那没有电源的负载吗。?电源不稳定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主板先烧,电源保护了,转下就停,说明电源保护好是很好的。如果是电路保护,为什么那个主板换了别的电源又可以运转?--------是电源通过切段输出完成保护的

网友:
两者皆有保护吧,但是根据你说的,我想你这个主板上的器件损坏,应该是电源引起的,要不你可以把这个主板上的那个电源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也会有电容爆浆的现象(我是大致猜测)

网友:
主板12V不正常可以烧电源

网友:
两者皆有保护吧,但是根据你说的,我想你这个主板上的器件损坏,应该是电源引起的,要不你可以把这个主板上的那个电源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也会有电容爆浆的现象(我是大致猜测)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了,里面电容完好,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
原来的电源不是很好,当然主板也是有点问题,如电容鼓了,换电容吧。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源还可以吧,航嘉的,就是不知道真假,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是主板有问题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
装机器你用好的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时候会烧电源,一般的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时候会烧主板,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主板有短路。。才引起电源保护。先把主板短路的问题解决了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