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问题

楼主(2009-07-31):
我的t23为什么进到桌面灯管才亮,进桌面之前是暗屏,电脑启动的声音都正常。

网友:
这个,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你代换下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也太省电了吧,查一下控制信号

网友:
灯管老化的原因。

网友:
我试过了,拿测试用的高压点灯管一下就亮了,灯管应该正常。还有这电脑的充电电路有问题,充不了电,充电路跟高压会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跟控制电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