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5寸液晶一体机只认一个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31):
我以前有台爱普生15寸液晶一体机,修好后自己在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497-1-1.html
最近想重装系统,结果发现进入GHOST后找不到硬盘,但是能正常开机。
我原来用的是日立60G硬盘,
换了两个硬盘上去都不能进行GHOST,包括一个迈托40G,一个西数13G,
甚至GHOST完再装上去也不能进入系统!一换回日立就能开机。
后来我经过思考,换了一个IBM 1.7G的小硬盘(装有WIN98)就能开机进入WIN98。
大家想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楼主解答,关注中。

网友:
日立
5V:0.5A,
12V:0.7A

迈拓
5V:0.5A
12V:0.75A

西数
5V:0.66A
12V:0.24A

IBM
5V:0.48A
12V:0.28A

网友:
我以为是电源供电不足
换上IBM 是最小功耗的所以能开机
但我不能解释:
不安装硬盘也不能从光盘启动(换了三个光驱)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IBM不也被日立收购了吗,会不会是只认日立的硬盘啊

网友:
很晚了,休息吧!

网友:
不安装硬盘也不能从光盘启动(换了三个光驱)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人帮我想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与电流有关,但是  你说从光驱不能启动 好像就有点悬了,假定光盘时好的,这个问题就表示主板没有设定从光驱启动,那就与BIOS有关系了,难道CMOS电池没电了啊? 先放电看下

网友:
我开始时也以为是电流不足!
但是,没装硬盘,就用光驱,也读不到光盘,换了几个光驱和几张光盘了
按理说,没装硬盘。电流会用的小了
CMOS电池是没电啊
每次都要先重新设置BIOS的

网友:
换个电池,然后进入BIOS设置一下硬盘光驱,把没有用的IDE选项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