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认不到是那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一块intel865的主板认不到硬盘和光驱是什么问题???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主板IDE认不到///
         这样的问题会出在那几个地方呢????

网友:
BIOS可以用呀///

网友:
单插硬盘进入BIOS可以认到吗?可以的话就是跳线问题,如果不可以的话就查IDE口到南桥的线路/南桥。

网友:
单插硬盘进入BIOS也认不到////我要在看看线路////谢谢各位

网友:
要不你刷一下BIOS看下,我遇到过一个这样得问题也是刷BIOS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