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09-07-31):
我这里有一块主无CPU电压,电源IC是ADP3165请问可不可以用3163代换?谢谢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但是你还是先换上看一下

网友:
电压最好是不要乱代,不小心的话会挂桥的

网友:
可以查看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可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