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0打印机 双灯闪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如题,开机喷头小动一下就双灯同频一起闪,更换过字车上的传感器,光栅条,主板(机器是230的,但是我更换的配件都是用210机器上的,因为自己原来那个210的机器喷头坏了),在网上找来很多资料都说字车上传感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更换210主板出现的问题是,开机要是闪的话,拨动右边的那个光栅盘,可以全部正常,但是在打印的时候,喷头回扫到右边的时候,但是不能复位就又闪了(好像正常打印的时候,喷头要从右边运动到左边,然后停一下,然后再进纸张)在一步的时候双灯又齐闪了。

实在是没维修思路了,希望能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零试试

网友(2009-10-30):
要清洗喷头组件下面的传感器

网友(2009-12-06):
两灯闪可能是如下原因引起:
1、字车下面的,传感器脏了。
2、光栅带不干净
3、光盘架没有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