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全板子无复位

楼主(2009-07-31):
我的板子全板子无复位。cpu的复位测试点和电源好信号都是0v。想跑跑灰线的电路。找不到头。我晕。而且时钟芯片工作起来很烫手。
上CPU后内存时钟0.8v
pci时钟      1.63v
pci-e时钟     0.4v
拿下cpu后内存时钟是0v。

哪位高手修过此类故障。请赐教。

网友:
全板无复位的鼓掌很广,主要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你的维修步骤不对,先决定个电压正常了再查时钟,时钟正常了再到复位的,建议你先检查CPU,内存等各个共电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刚开始也是无复位.北桥两组供电不正常.直接换MOS管后OK...原来的供电,北桥上面那组只有0.8V,换后是1.2V,下面那组换前只有0.2V,换后1.7V.吹下来的MOS管测试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可能是内部软击穿吧.不过换管后复位正常了. 跑FF00
还在刷BIOS中.

网友(2009-12-10):
南桥边上一 个八脚的管子换下

网友(2010-04-09):
3楼,我今天修到一块和你一样的板,也是全版无复位,换个桥的MOS供电就好了,比你幸运,不用刷BIOS

网友:
无复位要先查一下供电和时钟,先查南北桥供电,再查内存CPU供电

网友:
先修好电源管理IC再说·PG信号都无

网友:
时钟芯片很烫 估计时钟供电那里有问题

网友:
有快同样的板子  北桥一共电管d408无输出  换后还是不行无电压输出

网友:
先查电压啊,再到时钟,最后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