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54 主板上U 就短路

楼主(2009-07-31):
上假负载 正常 量各部电压也都正常 就是上U 就短路了 得把4针拔掉在插上 才能又上电 电压管理换过
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电压管理坏的反而不多。供电MOS管坏的多。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排查电源IC,Q1-Q2,CPU座

网友:
哈哈,终于可以说话了。
你试试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后 来 换一个 MOS 管 上U 不短路了 可是还是不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