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cer TM4002故障!

楼主(2009-07-31):
今天接修一台ACER TM4002 按开机键电源灯闪一下灭了,估计后端有短路保护,于是拆机,单板加电测试,3V 5V待机正常,后端也未发现有明显短路地方,于是拿板正反面观察也未发现名堂,再次插电开机莫明的好了,真是晕死了。

于是装回开机一切也正常,上好全部螺丝拷机一晚上,OK

第二天继续拷机,使用中又突然掉电,再开又是电源灯闪一下。

这回晕了,看样子修机子不能有侥幸心理,但还是没查出是哪的问题,

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估计有地方虚焊了。先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吧。

网友:
虚焊是一个可能问题。电源开关漏电也要查一查。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过几次了,多半是CPU供电那个芯片的问题。有一次我就是你这样就拿给客户,没有一个月客户又拿来了,我就换了个芯片了,现在好几个月都没拿来了。

网友:
学习了,,清哈BIOS看

网友:
1,所有螺丝不要上得太紧
2,加焊CPU供电芯片
3,把少的麦拉加上去

网友:
3,把少的麦拉加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虚焊,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