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通用的吗

楼主(2009-07-31):
各位前辈,请问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有通用的吗?我有一个方正FG780-TD液晶屏,开机有时能正常,有时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测量电源,有300多伏的直流电源,但因为是新手,不知如何测量12V和5V,并且,故障时,有时按开关健也没反应,怀疑驱动板是不是有问题,因此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换个写个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
可以在基地买呀,他可以帮你写好程序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