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mpaq V3000 开机电流在1.2~1.45之间内屏外接都不亮

楼主(2009-07-31):
一台compaq V3000第一次拿来故障为按住键盘中间时可以开机.心中有数知道干一下G6150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于是报价.但顾客不干接着拿到别家修,过了三天后他又拿说给别家弄了三天还不行还是给你修吧,接下来后拆机一看.靠,上家把CPU座/南桥给干了,插上电源开机电流0.55.马上清洗那个肮脏不堪的CPU座再试电流还是一样.由于没有AMD的假负载.再看看G6150,那些固定胶还在.于是换一只6150.插电再试,现在电流都上来了.还不停的跑动.但就是不显示.不论本机的屏还是外接的屏都不亮.请高手不怜赐教!!

网友:
换了两只6150了,故障一样。

网友:
仔细量一下6150的供电,看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

网友:
G6150供电不正常的话,开机后电流不可能上到1.1A以上的吧.

网友:
算了吧,这样的客户回头的话就该鄙视他  你还接  明显被人搞烂了才给你的  现在的情况 座子被人做坏以后基本就等于报废了  至于南桥就别提了!

网友:
同意本本波说的,这样的客户再过来时直接要他换板,还有AMD和台式的775座子我是不换的,我机器做的成功率低,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样

网友: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有客都要留啊.求才不求气,有得赚就算了.

网友:
有结果给说下啊!你这样的高手我不敢乱说。

网友:
我重做一下CPU座子看一下

网友:
RE:(已解决)求助compaq V3000 开机电流在1.2~1.45之间内屏外接都不亮

重做CPU座,可以亮机.准备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