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 6100K8MB 诊断显示C1C0.求助

楼主(2009-07-31):
该板先是无法启动,显示FF00,后发现将CPU散热片卡扣松掉,可继续跑吗,可总显示C1C0,更换内存也无效,将板子插槽清洗,同样没结果,我是新手,直接头晕,望大师指点迷津!!另求该板的BIOS程序,先谢了。。
cpu
更换内存

网友:
压一下南北桥,看是不是cpu槽虚焊了

网友:
测内存槽1脚上拉电压为1.25V,91 91脚系统管理电压3.3V,184脚内存共电2.6V,正常刷个BIOS

网友(2009-09-15):
我试试看,太感谢了

网友:
CPU座子虚了,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很明显的座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