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BIOS放电才能点亮

楼主(2009-07-31):
一块精英(ESC)RS-482-M754主板,点不亮,用户说是雷击所致,判断可能网卡芯片损坏,摘掉后OK,进系统都正常,但后来装进机箱后又点不亮了,风扇也不动,将BIOS放电后就都正常,关机后搁置一会又出现同样问题,BIOS刷过也是一样,先求助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有的主板在外面都点亮,放机箱里就不点不亮,是螺丝和主板孔有脱落,

网友:
查下COMS电路正不正常,换个BIOS再刷

网友:
问题都多半出在电源和机箱!

网友:
我有一DELL主板拆机箱开机正常,装上机箱电源保护开不了机,后来发来是机箱把+5线压破直接与机箱连在一起短路了。机箱是三面在一起从后面推上去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见过多次,很多是因为上螺丝后导地了

网友:
把所有的螺丝都放上垫片,应该能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你用裸机测试正常。

网友:
已经试了好几次,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地方有虚焊,有时装到机箱里,上螺丝,主板有一点变形就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