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待机后无法恢复(黑屏)

楼主(2009-07-31):
原HP V3000本本开机黑屏,经过对显卡加焊后一切正常,过了十多天就出现故障了,正常开机且不会花屏,等待机后就会黑屏,无法恢复,强制断电后开机无显示!放电后又正常,但就是会出现待机后黑屏的现像!
请高手解答!TKS.......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见过内存问题导致这情况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排除系统以后就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待机就没事吗,嫌麻烦的话就改成不待机吧,这类本本是难弄,修了总管不了多久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南桥负责电源管理,这机器南桥发热量挺大,加焊下试试,或直接更换

网友:
检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V3000,显卡的问题,原来故障是开机花屏,重做显卡后开机正常,用一会儿就花屏,又做一次显卡,涛声依旧。搞得没脾气。

网友:
V3000做显卡的返修率高的惊人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就行了

网友:
HPV3000做显卡的返修率低的惊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