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刷BIOS开机正常,无报错,网卡受限,无MAC码

楼主(2009-07-31):
前几天接以客户X61,自称升级BIOS黑屏,嘿,拆机,拆掉BIOS,上基地下载了BIOS,用280U直接刷进去,开机OK,嘿嘿,无报错,装机,收钱,送走客户。
  过了两天客户过来说网卡不能用,一看是VISTA 系统,插网线,连上路由器了,就是连不上Internet.看了连上路由器了,一位是他系统的问题,叫客户自己回去做个系统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有些忙》,第二天,客户又来了,做过系统还是不连线,没办法看来是硬件问题,应为都量过网卡接口的阻值都正常,还是怀疑软件问题,结果一查看本地连接,IP已分配,就是MAC码全是FF-FF-FF-FF-F--看来是MAC码片的问题,可是在板上找了N久都没找到这个MAC码片,不知道网卡的MAC码存在哪里,请各位师傅帮忙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1# 李忠潮

网友:
可以用软件件刷滴,弄过一次,82566系列有线网卡,比较成功

首先要自己做个能启动到dos的工具(u盘 硬盘 都行)并把附件内程序解压到此,启动到dos,转到相应盘符,cd \MAC1 进入mac1目录后
输入:EEUPDATE.EXE /NIC=1 /MAC=?????????????     ?代表你要修改的MAC地址码。
或者windows下直接做个批处理(mac地址最好用原机的或费板子上,以免重复冲突)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使用软件自己修改MAC地址,可以上网吗

我之前刷R32的密码芯片的时候,误操作刷了MAC地址,后来自己使用软件修改了,就可以上网了。

另外,280U支持的芯片还是多,刷bios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软件改了MAC后是可以上网,但物理MAC还是没变,如果以后重装系统还要修改,

网友:
82566的MAC地址在BIOS ROM里面,你刷新的话,就会把MAC刷掉,就用软件重新刷一个吧,随便填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小鱼儿”的帮助,按照你的方法DOS下操作,一直显示出错,好像是命令NIC不行【小弟不才,对DOS一知半解】,要用GUI,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好像IBM  T X系列的刷BIOS后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应为应为那些MAC之内的都储存在BIOS里,等有空我会整理下,奉献给各位同行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是我出错啦,格式应该是eeupdate -nic=1 -mac=。。。。不是反斜杠“/”
纯dos下,我弄的时候也遇到问题,也是存下资料没有时间整理,诶再次向楼主说声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