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块F9203LB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07-31):
一台艺卓显示器,电源不工作,它使用的电源块型号是:F9203LB,刚开始怀疑是这个电源块坏了,买来合新的同型号的块子装上去,故障依旧,开机电源还是不工作,因为没有这个电源块的相关资料,不知道它是怎么个工作的!它好多的元件都是使用的贴片式的元件,有些连型都没有标的,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东东,所以修起来难度有点大,现在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了,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种机型的,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拆开量过,先不接电源,只打打通路,有时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世上没有神仙,我们是不知道哪坏了的,谢谢!你至少也到处量一下吧。

网友:
这个电源块周边的电阻电容二极管我都拆下来量过了,都是好的,就差那些三个脚的元件我无法确定它的好坏,因为它的上面没有标识,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东,所以无从知道它的好坏呵,所以才想要找这个电源块的应用电路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