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复位灯长亮,CPU无主供电,详情请进

楼主(2009-07-31):
各位请教,我有一款845GV-LA的主板,复位灯长亮,CPU无主供电,在20针电源插头那里有一个WB1601A得IC有点汤,是不是改先解决IC汤的问题,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测下管有无电路,再换个电源IC,80%修复

网友:
换了不行的话查复位电路,还有MOS供不起电也会,南桥旁边那个MOS管.常坏.

网友:
先修U供电,其它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CPU无供电当然没复位!你先查查CPU旁小四口的供电是否正常!测场管的D极有没有5或12V同时看看有没有控制电压!总体应该是电源IC坏!

网友:
LZ
把CPU电源芯片的型号帖上来

网友:
1601就是搞复位用的,这东西坏了电源ic就不会工作

网友:
电源IC是RT9607

网友:
不是这个
9607是场管驱动

网友:
9#   场管驱动是什么东东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供电时不是正常的  有的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的话  CPU也会没有供电的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先测电压,没有电压,时钟复位什么的看不看有什么用,先把供电修出来别的就有了,烫也不一定不正常,持续升温就不对劲。还是先量所以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刚测了。CPU无主供电,内存也无主供电,CPU旁边的MOS管上管D极有11.77V电压

网友:
CPU旁边的MOS管上管D极有11.77V电压,G极跟S极都没电压,下管D,G,S,极都没电压

网友:
那就先修内存那边,那边好了,CPU供电也会好的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支持15#

网友:
先换CPU供电IC,再看看内存,北桥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了,CPU没有电压不会引起内存供电出问题的。

网友:
先查供电IC,最好先把它换了,场管G没有电压肯定不对。

网友:
先量一下内存的D G S 极电压正常不
如果G极不正常就把控制G极的LM358或LM324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