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黑屏

楼主(2009-07-31):
一台电脑使用中突然黑屏,重启不了。拔下内存重新插上后开机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又黑屏。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南北桥是否烫手,cpu风扇,清灰,这种情况一般温度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显卡也会。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在黑屏后再次拔下内存条,重新插上后开机还是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又黑屏。问题是还是反复出现。

网友:
看看CPU风扇灰多不多,多的话清除下!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啊  不行重做系统
呵呵

网友:
先替换内存,如果还有问题其他都替换

网友:
全部替换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但看不出电容有异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温度过高,换硅胶。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