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S校正电路如果有问题,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09-07-31):
我是个菜鸟,正在自学CRT维修,对“S校正”,“枕型失真”这两个概念理解较模糊,以下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谢诸位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枕形失真你说的对的,“S”形校正,好像完全理解错了,它不是解决你图上那种故障的。最好有个CRT的高手来回答你,我一下也说不上来了。

网友:
显像管的曲率半径与电子束的偏转半径不相等,要保证屏幕上显示的图像不产生线性失真,就必须对扫描电流的线性进行校正,行S校正的方法是在偏听偏信转线圈支路中串入一定容量的S校正电容。多频彩显有多种扫描模式,不同的模式的行频差别很大的。设计上,S校正电容必须根据不同的扫描频率采用不同容量的校正电容,多频显示器具有根据不同的显示模式自动调整S校正电容容量的功能。行频变化很宽时,行逆程电容的容量也需根据行频高低自动调,才能保持高压的基本稳定和适当的行,场扫描幅度。

网友:
S失真,只的应该是行幅中间宽两边压缩~

网友:
楼上的,S失真不是这样的

网友:
那是S型扭曲,不关S型校正问题,S型校正电容出现问题,会出现行线性问题,或者行幅问题,甚至烧行管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