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药方,来出下方子:7300LE

楼主(2009-07-31):
爆了4个电容..换掉之后..开机一样检测不过..会长响一声滴... 然后检测过去.屏幕无显示
屏幕

网友:
查下VGA接口的9脚供电,1,2,3脚对地阻值是否一样,12,15脚,阻值是否一样,13,14脚阻值是否一样,主芯片空焊比较多.

网友:
他响这声音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不关VGA接口的事吧??主心片我现在加焊下看看

网友:
热风枪吹吹主芯片看看吧!这显卡修了很多,多数是主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是吹中间那个小的.还是吹四周?

网友:
温度开多少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什么技巧.没加焊过.谢谢

网友:
先擦下金手指试试

网友:
擦过.无效

网友:
从四周开始吹,吹中间会把GPU吹坏

网友:
无语啊.一天没弄好呢.有没有吹GPU的视频啊?

网友:
如果DC-DC正常的话,可以重做GPU试

网友:
该卡 类型
易虚焊和坏bios芯片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在重新插上去试试, 还有插槽里有灰先把灰清了!

网友:
风枪的温度和风速要看几枪的型号和使用的时间来决定的(同样型号的风枪新的和旧的就不一样)我的风枪一般吹这个风速4,温度38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