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偏色15寸凸屏CRT

楼主(2009-07-31):
如题,此显示器为联想品牌机配的显示器,目测无明显烧坏元件,故障是偏绿色。偏色,马上联想到是RGB支路有问题,在视放板跑线,发现尾板的运放LM2439的1 、2脚支路上有几个一模一样的四坏为黄紫银银的电阻(待定),在路测量有10几M欧之多,其它几个为0.2欧左右,明显不正常嘛,此0.47欧的标示L809和L811,换后开机,显示色彩正常,修复。

有一疑问:就是此黄紫银银0.47欧应该为小阻值色坏电阻啊,为什么标的是L,难道小的当电感使用?

网友:
经雪大点拨,此为色环电感。。。剥开里面为细铜丝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