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换成2相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9-07-31):
一块顶星的945主板。。独立显卡的。拿来是给别人搞过了。CPU那组下管短路,一共4个管。测管是好的。。但就是短路。把它们拆了不短路了。只用上面那2组来供电也正常 也可以跑码进系统。测下没见有什么问题就这样给顾客拿回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特来问下老师们?

网友:
时间不会很长,能修复尽量修复,2组负载太大了

网友:
我以前这样修过,用小的cpu没什么问题。

网友:
每组有4个管啊。。应该没问题吧?他用的CD2.93U

网友:
这个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那两对管应该过不了多久会烧

网友:
这样是时间不长的,或许用户不会拿回来(他不要了),三相供电的时间顺序(应该是相差120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少了一相就有一个波少了,通过电感后面的电容滤波以后,表面上检查是可以的,实际上另外两相的CMOS管是很热的,包括ATX电源都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用一段时间坏了在修。楼主是长期投注啊。。。下次来了还收钱不。。一般保多长时间啊。

网友:
长期用不稳定,不建议这样

网友:
我在某些情况下会那么做,换管上去总是烧,手头没有驱动IC和电源IC换.
但是这几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返修的...虽然剩下的那几相供电很烫手...

网友:
同意6楼的看法。。。 这样系统可能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