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000花屏求助

楼主(2009-07-31):
今天接一台BENQ7000是花屏的。现在显卡我做过了,,还是花。会不会是它显存问题了呢?还是我不做好显卡呢?显存可以拿台式机显卡的换上去吗?请问各位这机花屏一般显卡问题还是显存呢?

网友:
显存的型号只要一样都可以互换的...显存不容易坏要是花屏建议加焊显存

网友:
一般大花现存坏的多
小纹路的花多是GPU坏

网友:
好花的了。。基本看不到了呢。显存我个个加焊了啊!没有反应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呢?  一般加焊不好的话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可以加焊显存看看,不行就换吧

网友:
先做显卡 不行在做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