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开机 30秒掉电!

楼主(2009-07-31):
散热 温控已测试正常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会员17296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开机电脑有显示吗?应该是内存没插好吧

网友:
测量掉前各主要电压正常?

网友:
象这种掉电一般应该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按4楼的说的,打打阻抗,看看掉电前电压是否正常,掉电应该是控制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30秒应该进到系统桌面了吧,,,还是在滚动条过程?????如果在系统刚进桌面或在滚动条过程,,,之前有贴子说过在滚动条其间掉电的原因的,,请参考一下,,,

网友:
有用电流表吗?电流怎么跳变?

网友:
加焊BGA,CPU 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