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也走运了,旭日150串键不花一分钱外壳都不用拆搞定了!

楼主(2009-07-31):
商场送来一台旭日150的本子,说是要换键盘,键盘串键,乱出字符,我接过来一看,确实串键,把键盘拔了字符还在自己出来,就很奇怪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不会是键盘芯片问题吧?!后来仔细一看,发现键盘座旁边的一组排容,就露出了峥嵘的笑脸 (自己批评自己一下)肯定是这组排容坏了,外壳都不用拆,装好最小口的风枪嘴,小心的吹融,全部取下,一共六组。试机, 问题解决!就这么简单!图片就懒得上了,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直接拆掉了,没有换新的上去?排容坏了,眼睛直接可以看出来?怎么个坏法?
是不是进水机哦!

网友:
要是能看出电容好坏就成神仙了

这个是凭经验,怀疑漏电又不知道是哪个漏电,就全部去掉

网友:
键盘接口电路上的电容有没有无所谓。

网友:
楼主拆下的不用补上啊

网友:
台式机有这个毛病我知道 本本也有吗?

网友:
高,不过我想问也。这种情况,你那收多少?客户说要换。你怎么跟他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跟他说键盘没有坏,是主板坏了,如果他还要问是主板哪里坏了,就说是主板键盘控制芯片即单片机坏,更换芯片收200个大洋。
难道你还跟客人说你键盘没坏只是坏了一个小电容而已,真是笨啊,那等下客人反问一句小电容在市场上是多少一个啊?你怎么回答。
如果客人坚持要看更换下来的坏芯片,随便找一个乱七八糟的芯片给他就是了,他哪知道什么叫单片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跟他说键盘没有坏,是主板坏了,如果他还要问是主板哪里坏了,就说是主板键盘控制芯片即单片机坏,更换芯片收200个大洋。
难道你还跟客人说你键盘没坏只是坏了一个小电容而已,真是笨啊,那等 ...
引用 网友B:

11楼的说的在理,既然靠维修吃饭。不至于笨的往小问题说,再小的问题也要向客户说成大的。
1个电容值多少钱,如果真是报的10块8块  呵呵  离关门不远已!

网友:
楼主检到宝了......至少先用万用表量量吧

网友:
六组电容吹了下来如果不焊回新的,恐怖没那么稳定吧

网友:
拆了那么多没见什么不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跟他说键盘没有坏,是主板坏了,如果他还要问是主板哪里坏了,就说是主板键盘控制芯片即单片机坏,更换芯片收200个大洋。
难道你还跟客人说你键盘没坏只是坏了一个小电容而已,真是笨啊,那等 ...
引用 网友B:

就像前几天在坛子里看的维修员必须知道的故事一样说咯,换下排阻多少钱,知道那个坏又是多少钱啦!

网友:
不稳定只是自己的担心   不过LZ的经验确实宝贵

网友:
跟楼上的朋友们说一下吧:那六组电容用万用表根本是量不出来的,又不是明显的漏电和短路,在机器上的表现也是不稳定:你如果不按键,兴许不会乱出字符,只要你按了几下按键,字符就开始乱出了,没有规律可言的,这种问题如果死脑筋的按照传统的量电压电阻方法是根本查不出的!还是靠经验!拆除排容对键盘电路没任何影响,事实证明也是。在此还得感谢旭日150笔记本的设计工程师,把这六组排容就设计在键盘座旁边,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而为之!实在太方便了!

网友:
搞过串键 用手拍了2下 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遇到一个懂行的该咋办?

网友:
那就是说 排容 漏电

网友:
其实最走运的是内存脏的机器了。。一般我报北桥,哈

网友:
旭日150的机子对维修员来说真是好啊   做系统也一样  一个驱动都不要打

网友:
拆几个电容收200元,对于我们业内人来说很正常,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客户来说一定会说你奸诈,如果你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那你千万不要心虚,电容是不值钱,你的技术绝对值200,对于客户不能理解我们也不要抱怨,面对现实,如果客户要问,那你可以跟他说 某某IC有问题,如果客户好说话,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技术保密不便直接描述,对于同行恶性价格竞争,如果你是技术上有实力的人,那不用怕,你继续以你优质的维修质量继续收你的合理价格,让对手收低价,到时候跑路的基本就是这样的人!

网友:
真牛,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哈 那都是些滤波电容 拆了都不会有影响的啦 我们就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值得借鉴!!!!!1

网友:
都说是技工了,当然是技术值钱了!

网友:
笔记本还没碰到过这种现象,台试机主板的键盘接口这种故障就多了去了,还是一句话:经验很重要!

网友:
是呀!维修报价,应掌握方式方法。
靠维修吃饭,换句说是技术,技术又叫经验。
所以看人家有经验的同仁修理很快很方便,但是不一定是小毛病简单的毛病。只能说人家的经验丰富经历得多。

网友:
200元一定是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太牛了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招都有

网友:
不过这个键盘进水极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