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触摸开关坏了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09-07-31):
三星943NW触摸开关坏了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有的,换啊~~~~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款机器没过保吧,前几天帮朋友拿一台全新。回来试机菜单无效,唉,这三星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不是吧,是不是你的运气太差了吧?

网友:
不是吧,新的就坏了。这年头怎么什么都坏,没过保就好,过保也不错。关键是不经用最好。触摸屏开关,有点难修吧。

网友:
是的啊 现在就算是换了就可以 但一时哪有这触摸屏开关呀!~~~~~~~~

网友:
有一个不花钱的办法,这个显示器能记忆上一次的工作状态

网友:
这机器就一年保,前几天就修了一个 是刚过保的,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有点损。去买一台943NW显示器,现在还有卖的,三星的不打标的,也没螺丝,直接拆开把按键板对换,然后去三包,七天包退的。以前棕色条纹的时候我就搞过的,我卖的788DF,不定期的出棕色条纹,过了15天,客户非要换,没办法,调了一台,当客户的面把尾壳对换了,客户拿这新的满意走了,旧的退给上家了,商家只认序列号。

网友:
见过一个新的  不到一星期  插电  怎么摸 都不会开机。哈哈。三星的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的机器都有易碎贴的,贴在一个螺丝孔上,再就是打开时可能会对外壳有一定的破坏,有时怕过不了关,那就要自己留着用了

网友(2009-09-03):
触摸板上用的是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