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怪异板

楼主(2009-07-31):
此板开机运行,复位不正常....检修跳线后,入BIOS死机,进入WIN界面后也死..然后就一直开机自检,插测试卡显示C1,内存..擦洗内存,放入.无果....测试时有通过,有无通过自检..
多次试机后.直接显示FF代码..
尝试电池短路清BIOS..洗CPU插坐..重焊CPU..换内存的场效应管..刷BIOS..还是无果..
内存电压,场管,CPU主供电,晶振正常....
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旁的排阻的阻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LZ的帖子很费劲!
到底这张板有没有正常过的时候,如果有。加焊桥试试!

网友:
CPU都能重焊,真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