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错插内存故障,请教高手最可能是哪坏了?

楼主(2009-07-31):
主板的是DDR2内存插槽,客户不知哪弄来一条512的DDR内存,强行插上后,说有股焦味,我取下那条DDR内存后开机,可以亮屏,但只能进到入BIOS画面,按键盘无效,且屏幕不时会有绿色网纹闪动,因为手头没有DDR2内存,所以无法试,请问这种情况最可能是什么烧了?

学修板卡 -10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的MOS烧了,电压不够,内存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先把内存槽清理干净再说,,,,,

网友:
又一个懒人

网友:
没有DDR2内存不知道取想办法借一根来试试!

谁也不敢肯定你的内存就一定是好的,还是先确定到底是板子的故障还是内存的故障吧

网友:
多半内存供电管坏了。看不到坏了。也不代表它是好的。

网友:
他插的是那条?有浓味99%金手指烧了,内存槽也烧了,把槽的槽吹下来,换过条内存,

网友:
可能是场管坏了

网友:
刚修好一个内存插反的,MOS管烧坏,如果有味,应该肉眼可以看到那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