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保存CMOS时按Y后,回车没有反应了.

楼主(2009-07-31):
主板:MS-7004 V1.0A,七喜品牌机.
故障:进CMOS后设置完成按保存退出(F10)可以选Y,再回车没有反映了.
此机上网要死机.不上网不死机.
用本站提供的BIOS(两个:一个是七喜的,一个是方正的).写入后故障一样.
寻求帮助...
在线等到

网友:
你那里有没I/O 有的话直接换掉试试 不行的话那就男桥了

网友:
把网卡换喽 bios芯片换一个

网友:
主板自带网卡.南桥是8237.IO是83697T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