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上电池不开机。如何判断都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09-07-31):
康柏2100笔记本不接电池可以开机。但接上电池就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拿下电池测电池两端有15.5V的电压。在没有新的电池的情况下如何判别是主板还是电池问题造成的不开机? 单独用电池也开不了。

网友:
本本开机后安电池试试,或者用一个12v的风扇接电池,看看风扇转速,然后在看看主机输出对电池充电那里的电压!

网友:
已经修好是电池里有个小贴片电容短路了。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