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不加电

楼主(2009-07-31):
我给人修一个A22M的本本,刚开始本本能启动,就是不定时关机,原想是max1632的问题,更换了,后来启动了,但是过了一会自动关机了,再开开不了了,不加电,用万用表量输入电压端发现只有0~3v不停跳变,电流0.45~1.76~0.45~1.76这样不停的跳变,怀疑是短路了,但是却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在跳变的时候ADP3421的供电管剧烈烫手,测的ADP3421的供电管也没有问题.更换了3421后供电芯片不怎么烫手了,但是还热,还是不停跳变,求助论坛中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ADP3421和ADP3410都已经更换了,而且MAX1632也更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呀?

网友:
换3421的那个大电感吧。还有那些电容。

网友:
晕 还电感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怎么感觉max1632的6脚是接地,但是资料上显示的是6脚和21脚输出5v和3.3v的电压,脚位上的6脚却接地,1631的6脚是接地的!是不是这个芯片应该上1631啊???